[讨论] 拉扎维模拟电路8.6习题疑问,跪求解疑。

楼主(2012-04-30):
如题:
     此题目求最大闭环电压增益,我的理解是用书中8.28式的闭环电压公式求在有5%增益误差时的值,可是答案上怎么是将环路增益取了倒数,然后闭环增益的估计值Aclosed=1+C2/C1除以这个倒数,如图,请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忘了加图了,如题,请大家指点!!!

网友:
至少copy个题过来

楼主:
原题图

原题图
原题目为:
图8.21(a)所示电路中,假定(W/L)1,2=50/0.5且(W/L)3,4=100/0.5,如果Iss=1 mA,增益误差不超过5%,则能够获得的最大闭环电压增益是多少。

网友:
闭环增益的公式变换而已

网友(2012-06-06):
恩这章还是蛮重要的  模拟电路的核心 就是反馈 w我看一下啊

网友:
看了5楼的,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