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eda 在 rhel 6 上能否使用+ Linux > 2TB hd

楼主(2012-05-01):
請問 eda 在 rhel 6 上能否使用 ,  因為新的 cpu 如 i7  很快 , 比 xeon Core duo 快太多 .
E5220 (6M Cache, 2.33 GHz, 1333 MHz FSB)
實測發現  E5220  比 i7  慢很多很多
I7 2.8GHZ  是  2.33g   快 1.3 倍 ..

I7 也比 AMD opteron 快很多

我是指自己裝在 cent OS 上, 如果有人可裝在 efi  BIOS 上的 fedora  ubuntu也可討論下.

examples
OS : cents OS 5.6
cpu :
主機板:
Tools :  VCS2011.03
notes : 不能跑

====
不知有沒辦法 centOs 用舊版
只 compiler kernel ?

這邊是到 5.3 還有 efi 問題 , RHEL 4.4 其實也有 support efi 但是 , 是 Itanium cpu

https://www.centos.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21122

centos6 wiki
http://wiki.centos.org/zh-tw/Manuals/ReleaseNotes/CentOS6.0

==

RHEL 6 UEFI PXE Boothttp://benjr.tw/node/662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在鳥哥討論區看到 support > 2TB ..
http://phorum.vbird.org/viewtopic.php?f=1&t=31842

在 windows OS 中  如要當開機碟 因為 mbr  問題 .
當資料碟就還好, 不過內接 sata 還得看 chipset , 一般要  win7 64bit + EFI  + gpd? 才能看到 >2tb
如果是 xp 得 用 gpd

32bit的XP環境底下單顆硬碟最大只支援到2TB而已
64bit的XP時是可以將該硬碟轉換成GPT的格式..這樣的話才可以使用超過2TB的空間
但是 GPT硬碟上面的磁區是不能用來開機的
這邊有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719-how-more-than-2tb-of-hard-drive-partition
目前GPT分割表應用在個人電腦上的限制很多,必須搭配特定版本作業系統,才夠能存取甚至是管理GPT分割表磁碟。而且主機板也得採用EFI(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韌體,才能拿GPT分割表磁碟來當開機啟動磁碟使用
==> 所以要用大 hd 是一堆問題

至於Vista與Windows 7,雖說32位元與64位元版本都有支援,卻由於功能版本眾多而暗藏玄機。事實上,不具備「動態磁碟」功能的Home Premium及其以下版本,同時也不能管理GPT分割表
==> microsoft 留一手嗎 ?

和 xp 看不到 全部 4gram 非得改用 win7 64bit ..都是留一手
但是 我的 i7  64bit 8g dram 一開機已吃掉 3GRAM ..都還沒開始做事
真的吃太兇了的 win7 64bits ..且很多 軟體在 win7 64bit 有bug

楼主:
目前得知 Intel  67
or  sandy bridge use   Z77 chipset only UEFI BIOS ..no legacy BIOS

old I7 第一代用 X58 才能用老的 os
但那年代 I7  2.6~2.8GHZ

現在 I7 2600K  3.4GHZ
or 3770K  得选有 k 才能超
可上到 4G ~5G =? 聽說拉

网友(2012-11-23):
有找到 solution 了嗎?
打算用 intel E3-1230V2 專門組一台用來跑 HSPICE 與 Cadence EDA tool 的Linux 工作站.
可以給我一些建議嗎?

Thanks in advance

楼主:
1. 如果是 Intel I7 3770k + z77 chipset 只能選 centOS .
  intel HD4000 VGA HDMI on centOS 6.2 have bug .  6.3 will OK

2. HD limit 沒再TRY , 但都先買 2TB .. 怕一堆問題.

linux 還是用 VGA .  HDMI 會有些怪問題.. driver 不夠新.

网友:
謝謝你的回答
再次請問:
CentOS 6.3是安裝32-bit or 64-bit ?
Cadence IC5141 USR6 可以安裝嗎? 還是必需安裝IC61x以上的 version?
Hspice, Hsim & Spice explorer 可用嗎?
可以告之 MB 與 VGA 顯卡的型號嗎?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