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没有高人做扩频时钟呢(spread spectrum clock )

楼主(2012-05-01):
在论坛里逛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有人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按理来说这玩意在好多高速通信电路上会用到呀,比如S-ATA3。

最近准备做这方面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一些可以参考的书呀???

网友:
确实,我们做SATA-II PHY的时候做过这个Spread Spectrum时钟。不知道你要哪方面的参考?具体的电路实施吗?还是spec?

网友:
加Sigma-delta modulation的PLL很普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上就是一团雾水。因为没有涉及过sigma-delta modulator。
1. 我大概清楚sigma-delata modulator的输出是给双模divider,调整分频比。但是这个sigma-delata modulator,它的输入是模拟的三角波?还是数字的台阶形的? 那它的输出是0或者1的波形吗?
2 如果sigma-delata modulator采用的不是1bit,而是多bit结构,那后面的分频器是不是也应该是多模的?
3 有没有哪本比较实际的paper可以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哪位可以推荐一些论文看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2-06-28):
论坛 查关键字 “Spread Spectrum ” 会有 很多帖子

网友:
是不是把 sigma-delta fraction N PLL 的小数改成三角波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涉及过sigma-delta modulator

网友(2014-03-26):
回复 楼主:

   totalcon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