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E中验证一个8位的乘法器的功能是否正确

楼主(2012-05-01):
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在ADE中验证一个8位的乘法器的功能是否正确,这个乘法器是我在原理图输入环境中用晶体管一步一步搭起来的,假如要测试1000个样本,有什么方法随机产生这1000种激励,我之前用得方法用vbit,不过这个只能手动输入而且不能随机产生,不适合大量验证。
是不是需要数模混合仿真呢?哪位大神帮忙给点意见,如果需要混合仿真,该怎么做(不用太详细,只说个大概方案就行),小弟谢过了!

网友:
拿一个数字搭起来的乘法器的输出和你这个模拟乘法器的输出XOR, 看最后的结果是否一致。当然这是一个数模混合仿真,在同一个testbench下跑数字和模拟的仿真。数字乘法器和模拟乘法器的输入激励可以共享一个数字模块。至于怎么做数字验证,包括激励怎么写,找一个专业数字工程师指导一下就行了,应该很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我在ADE环境下进行了混合仿真,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