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ow settling component

楼主(2012-05-01):
我最近在看运放的书籍,上面讲到并联补偿(parallel compensation)时提到slow settling component,我想问一下slow settling component指的是什么元件,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
这个指的是doublet,可参见kammath和grey的那篇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ing time and。。。。名字记不清了

网友(2015-09-29):
新手一枚,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下slow settling component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可以告诉我下这是啥意思吗?翻遍网上都找不到,谢谢指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细看了下文献,搞明白了,指的是paper里一个公式里的一个数学项,并不是说电路中的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