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怎么看出,design已经做过clock(CTS)了?

楼主(2012-05-01):
大家好:
         想请问下各位前辈,在ICC中怎么看哪些clock已经做过了CTS,用什么命令可以报出来?求助中。。。

网友: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如果做了,应该有些buffer, skew不会太大,

或者get_nets * -hier -filter "net_type==Clock"
有很多net,说明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试过了有用的,但是如果design有10个clock,9个做了CTS,就1个没有做,有什么办法可以最快的找出是哪一个没做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如果没有做,就没有clkbuf呗,看数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试了下,是这样的,谢谢
    还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在trace clock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做CTS,而有些地方不需要做,有没有什么标准的?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做clock?

楼主:
有人帮忙看下问题吗??求助。。。

网友(2016-01-21):
回复 网友A:

   群主,为什么是加-Hier,不是应该加-flat,才能看到层次下的东西吗?新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