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01):
首先请问:ploy电阻上面该不该盖一层M1,我看CSMC的高阻值电阻上都有盖一层M1这是什么原因(做屏蔽)
   那不用考虑氢化对其阻值的影响吗??
还有:ploy电阻有的会有离子注入,那这种ploy电阻是不是某种成度上也可以看作注入电阻,那是不是要考虑:
如果是注入电阻的话,特别是低注入,在上面走金属线,会影响电阻里面的载流子分布,会对电阻值产生很大的影响。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我见过的rpposab不一定要metal1 走上啊,不同的工艺

网友:
实际的流片经验显示,如果是Poly电阻上面铺Metal, 阻值会偏大!

楼主:
谢谢!请大家多多讨论!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用poly做的高阻上面一定会有金属覆盖,而且这层金属最好接在低电位上;这层金属的作用主要是防止电荷分散,让阻值更精确,上面接电位主要是电场屏蔽的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们用的TSMC的工艺的高阻ploy就没有盖金属(大概有1K每方块)。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什么叫防止电荷分散啊!!谢谢!!

网友(2019-05-18):
smic工艺的poly电阻加硅化物层,显著提高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