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分频器的失真问题

楼主(2012-05-01):
最近设计一个频率综合器,VCO输出为需要频率的2倍,经过2分频产生正交信号给Mixer用。2分频器用CML结构,由于该输出给Mixer用,因此幅度要求较高,VCO的输出幅度原本是很高的,这样2分频输出后的失真比较厉害(从时域波形上看),但是其仿真相位噪声比VCO输出处还是要好几个dB,请问这个从时域上看到的失真会对Mixer的性能造成影响吗?进一步讲,这种用来产生正交信号的2分频器在设计时,要注意哪几个指标?发现很多论文都提及用2分频产生正交信号,但都没有对该2分频电路进行详细的介绍。如有相关论文,将会感激不尽。

网友:
2分频和Mixer之间总是要个buffer的,加个buffer把高次谐波过滤之后看看是不是波形会好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谓的时域波形失真是高次谐波;对mixer影响就是会把谐波处的频道混到有用频道中;
频率除了2,噪声会好6dB;
CML的除2电路,除了功耗噪声外,还要注意检查input frequency sensitivity curve,就是保证除2的情况下最低输入幅度随输入频率变化的曲线;
曾经CML具有速度快的优点,但随着cmos工艺尺寸缩小,这个优势不复存在,现在CML用的很少了。相对TSPC,CML实在太大了,功耗效率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采用TSPC结构产生正交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的电路功耗和面积都很care,要是在中间加一个buffer,功耗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请问,若不加buffer,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今天仿真发现2分频对负载很敏感,是不是加buffer主要是消除这个?

网友:
mixer输入对管很大的,所以对前级负载也就很大,你也说了仿真发现2分频对负载很敏感,所以加buffer就是为了减轻对2分频的负担。这些功耗是没办法降低的。
TSPC 我建议还是不要用了,这中结构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说tspc的结构不要用了??你说的问题具体是哪些啊??有什么文献说到你说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现在点13工艺下2G左右的分频用什么结构呢??不用cml??用tspc??

网友:
CML 90nm也很常见啊

网友:
.13工艺下2G左右的分频器用cmos逻辑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混频器输入端负载大约80f,连线负载应该也在几十个f,依据这个,我加大CML分频器的偏置电流,似乎还是可以驱动这些负载,给Mixer的幅度也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不加buffer了?我正在仔细仿真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楼上加大预估负载的电容值,连线几十个f? 不知道你怎么估算的? LO buffer本身就是功耗最大的地方,基本省不下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产生正交信号跟用tspc没有丝毫关系;常用两个方法产生正交信号:polyphase filter、高倍频除2或除4
如果用除2的方法产生,divider实现方式可以是:CML、TSPC、C2CMOS,甚至mux搭latch都可以——选哪个看信号频率/功耗/面积等因素。

网友(2012-12-14):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问下,有没有见过用4个latch做正交二分频的结构,相比用两个的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2014-04-1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所指的input frequency sensitivity curve这项,是怎么仿真的?小弟刚入门。

仿真软件

仿真软件
点哪里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