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分割状态机

楼主(2012-05-02):
为了提高速度,将一个状态机分割成两个状态机,第一个状态机尽心初始化工作后出发第二状态机进入工作状态,这样意味着第一个状态机工作到最后一个状态将不继续往吓跑而是进入死循环或者disabled状态机的状态转移。请大虾赐教,对第一状态机,如何设计比较合适?

网友:
第二个状态机正常工作后反馈一个enable信号 该信号有效下disable掉第一个状态机的CLK 这样可以省点
或者 第一个状态机在第二个状态机有效之后被同步信号disable掉 也就是第二个状态机有效之后 第一个处于逻辑disable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第二个方案的描述比较疑惑,版主大虾再解释清楚点撒。

网友:
第一个状态机的最后一个状态产生一个信号 该信号将使能第二个状态机 同时disable掉自己 也就是说第一个状态机所有的状态在该信号有效的条件下都会进入IDLE状态
换个说法: 第一个状态机在使能第二个状态机之后,产生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对于第一个状态机来讲,其优先级仅次于复位信号,第一个状态机在此信号有效下将停留在ID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入IDLE状态,第一个状态机的时钟继续工作着,只要reset不出现,状态机一直循环为IDLE状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那是否也意味着死循环?同时也会增加功耗?

网友:
要是方案如此的话,进入死循环也没什么。要是状态机不大的话,功耗还是蛮小的!
但是就设计思想来说,这么设计确实不怎么好,整个设计都贯穿这种设计思想的话,芯片就没办法wor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益匪浅,谢谢斑竹大虾。

网友:
死循环的说法误导别人,实际上是第一个状态机发送了之后,发出一个信号启动第二个状态机一直等在下一个状态,直到第二个状态机返回一个脉冲通知第一个状态机再往下走。
这样看,第一个状态及没有特殊之处,只不过状态个数减少而已。
每个状态跳转都是碰到某一个脉冲,脉冲表示某一个状态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死循环的说法有点误导人。我主要是将状态机分割成两部分,初始化部分和正常操作部分,初始化部分用完就丢掉了,所以最后一个状态视为进入死循环。如果是状态机间协同合作,互相触发的话,就是用你所说的方法,你的说法也更加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