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cadence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做瞬态仿真,由于步长step比较小,输出文件tran.tran.trn非常大,然后点击plot outputs无法显示出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plot点数变小一些,只需要查看结果的大概波形即可。或者如何在不影响仿真结果的前提下改变步长step,这样也可能会使仿真输出结果变小一些。求指教。

网友:
使用simvision观看波形

网友A(2013-12-26):
我想问一下在哪里修改步长?谢谢哈!

网友B(2021-12-23):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在哪里修改步长?谢谢哈!

老哥问到了吗?同问

网友(2023-10-11):
自己研究,老早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问到了吗?同问

解决了,仿真环境中可以设置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