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MS仿真报不能运行Spectre

楼主(2012-05-02):
请大家帮忙看看,3x!

现象:运行Tutorial AMSDInADE,compile ok,elaborate ok,sim fail。         FATAL(SPECTRE-208): You do not have permission to run Virtuoso(R) Spectre.
         但是,我在ADEXL环境下单独调用Spectre跑仿真正常的;工具环境变量设置也检查过了,好像没什么问题。

工具环境:IC615,IUS10.2,MMSIM11.1

补充:如果是licence问题,请问
(1) 运行Virtuoso AMS需要哪些FEATURE?
(2) 怎样用lmgrd命令,查看现在的licence支持了哪些FEATURE?

网友(2012-09-10):
又license吗!!急需  呵呵  !!

网友(2014-09-12):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那里出了错!

网友(2016-05-13):
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7-01-10):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7-02-24):
到你存放cadence license的目录下,
lmgrd -c license.dat -l license.log

要稍等一会,然后看license.log文件,里面会详细说明你的license支持哪些Feay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