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ine the i2c speed

楼主(2012-05-02):
请问各位大侠,在fpfa中怎么样定义I2C时钟的速度,是有固定的写法还是看晶振的频率?

网友:
实际是多少就定义多少

网友:
常用400KHz,要想稳定可以用100KHz
直接分频即可
精度参考外围芯片

网友:
yes above speed is right......

网友:
400K或100K,直接用参考时钟计数就行,例如10M(晶振时钟)的时钟,计0~99就为一个100K的时钟。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