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题增益如何计算

楼主(2012-05-02):
如图,如何求出Vin到Vout的增益?
Rout=1/gm1//(ro1+r02+gm2ro1ro2) // (ro3+ro4+gm3ro3ro4) ≈ 1/gm1
那Gm如何计算呢?
或者有什么直观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增益?

网友:
Vout/Vin来算

网友:
Vin的变化引起iout的变化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gm2*Vin..另一个是由于Vout改变反馈到M1管而引起的电流gm1*gm2*Vin*(ro1+ro2)...所以总共的电流变化为两者相加...由于后者远大于前者...所以最后Gm=gm1*gm2*(ro1+ro2)...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虽然结果应该不对...实际增益应该是很小,我算出来大约是 gm2/(gm2+gmb2)/(gm1*ro1)量级的样子
我算法比较粗糙,想法是分2部分
1) 先计算M2源级增益,把系统看成一个源级电阻Rs很大的共源级(因为电流基本不变),那么增益约等于 gm2/(gm2+gmb2)
2) M2源级电压变化Vx,产生电流变化Vx/ro1,而这电流的变化主要来自于Vout*gm1
∴Vout*gm1*ro1=gm/(gm+gmb)*Vin
Av=Vout/Vin=gm2/(gm2+gmb2)/(gm1*ro1)

网友:
这个的确是我弄错了...反馈得到的电流不能那样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