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侠用MPC82XX做PCI AGENT模式的资料吗?

楼主(2012-05-02):
想用MPC82XX做PCI从设备,不知MPC82XX的core是否还需继续使用。有无初始化的例程。

网友:
不知MPC82XX的core是否还需继续使用, 为什么会这么问? 建议看相应的Reference Manual!

楼主:
因为在MPC82XX做从设备时只想使用CPM部分,如果数据可以从CPM直接DMA到PCI主设备的内存里,82XX的core不就没有用了;或者数据收发还需要core的参与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