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nd! 和gnd: 有啥区别啊,都是全局变量吗?

楼主(2012-05-02):
gnd! 和gnd: 有啥区别啊,都是全局变量吗?

网友:
对Layout来说:
gnd!---是gnd的不同叫法.你也可以命名为:agnd....
gnd:---是一个电源地的虚拟连接.

网友:
有!这个标志的表示全局性的,在电路上没有出PIN
:在calibre里面有一个功能,如果有两个xxx:  xxx:表示这两根线是虚拟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