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报告里面的min_capacitance怎么算来的

楼主(2012-05-02):
在Report: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verbose一项里面报出这样的违反
NET:
  Capacitance          0.01
- min_capacitance    0.06
--------------------------
  Slack                    -0.05   (VIOLATED)
请问这两个值分别是怎么来的,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
NET:
  Capacitance          0.02
- min_capacitance    0.06
--------------------------
  Slack                    -0.05   (VIOLATE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请问这样违反会有什么影响,先谢谢各位的解答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并希望牛人解答一下:为什么有最小电容的要求,并如何修这样的violation?

楼主:
大大们指导一下吧~~

网友:
synopsys的DB库里带的,不过没法看,如果有source库的话,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