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heck_library Error

楼主(2012-05-02):
Hi all, I've trouble when invoking check_library using ICC, with the detailed info listed below

....

could anyone plz told me how to fix this issue,

sincerely thanks in advance.
BR
henry

网友(2012-10-16):
宽金属线才做slot

网友(2013-02-06):
物理上有pin,db里没有

网友:
physical lib (reference lib) vs. logic library (*.lib or *.db)  are mismatch

网友:
不知道你的milkyway dabebase是不是自己生成的,你可以看看astro 的UG,里面有讲怎么样生成
physical lib

网友:
应该在用命令把电源脚加进去,例如:
dbSetCellPortTypes "nand_macro" '(
("VDD" "Power" )
("VSS" "Ground" )
)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