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D Compiler 插入jtag电路后生成的测试向量如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用BSD Compiler 插入jtag电路后生成的测试向量是怎么使用的呢,stil_testbench 与 verilog格式。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介绍一下这一部分呀,verilog测试向量一行一行看接近万行太多了。

网友(2012-07-04):
使用ncverilog仿真 ,dump出fsdb波形看,就好了。如果仿真有错误必须修正。

网友:
也可以是用vcs仿真,建议使用verilog,不要用stil_testbench ,因为stil_testbench 产生出两个文件
*。stil与 *。v 仿真的时候需要用到dpv模式,需要libvpi.so文件,而这个文件制作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还想问下这个测试向量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现在自己做了一个复杂io(netlist io),但是我不知道经过我使用bsd compiler对于复杂io的配置命令之后(比如用define_dft_design -design  design_name  -type PAD这条命令将某些使能端置高)bsd compiler还能否使我的io正常工作,看这个测试向量可行吗?
    谢谢您啦

网友(2012-10-17):
回复 网友A:

高手,顺便问一下,按照SYNOPSYS SOLVENT上BSD的例子,生成TESTBENCH,好像TB是并行测试,如何改成串行呢,就是TDI进去,TDO出来

网友(2013-02-17):
回复 网友B:

    IO测试里面也有好多测试项,如input,output,HighZ测试等,不同测试,patern灌得都是不一样的,如input测试,是并行从port灌值,从tdo shift出来

网友(2013-06-22):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你要真弄明白,就必须完全明白JTAG协议,JTAG测试的意义,tap状态机,指令,寄存器等知识,
关于向量理解,举个例子,STIL格式的向量 里面通常已经有了注释的:如:
Pattern "_BSD_block_" {
    W "BSD_WFT";
    C {
        "all_inputs" = \r23 0 1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
        "all_outputs" = \r39 X;
        "all_bidirectionals" = \r79 Z;
    }
    "pattern 0 Async Reset Vectors Test-Logic-Reset" : V {
        "all_inputs" = \r16 N 0PNN0NN1NNNNNNNNNNNNNNNN0NNNN1NNNNNNNNNNNN;
        "all_outputs" = XXXT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all_bidirectionals" = \r79 X;
    }
    "pattern 1 Async Reset Vectors Run-Test/Idle" : V {
        "all_inputs" = \r16 N 1PN00NN1NNNNNNNNNNNNNNNN0NNNN1NNNNNNNNNNNN;
        "all_outputs" = XXXT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all_bidirectionals" = \r79 X;
    }
......

你就看每个pattern注释中的状态,外加all_input, all_output和双向IO的值,再关注TDO的值,就很容易知道向量在测试什么了?
实在不行,你再做DPV的仿真,记得把状态机的信号全抓出来,看指令,状态,寄存器,以及相关端口的值就明白了。

这个生成出来的BSD向量一般两种格式:STIL或者wgl,向量就是用来测试IO 的DC参数的啊,到了ATE程序开发上就会用。

网友(2014-02-26):
楼主能发一个BSD compiler的脚本么,或者告诉小弟一下从哪里能找到,谢谢谢谢!!zjt412@163.com

网友C(2024-08-22):
还有人吗  请教一下楼主,TDO的三态PAD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人吗  请教一下楼主,TDO的三态PAD怎么接的

由ibe obe 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