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在搞不定了

楼主(2012-05-02):
最近一直在纠结IO assignment file,参考了edi user guide上的例子,然后自己写了一份,加到encounter上后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和不加.io文件一样没什么区别,IO pad加不上,我想.io文件就算是错误的版图上至少有点改变,可是没有,我问了一个师兄,他说还要写一个最外围的顶层模块来定义PAD,请教前辈们,是这样的吗?但如果是这样,我在DC时就加上PAD是不是也可以?感谢了!!!

网友:
同问,新手也在加pad上出现了问题。求高手详细指点下加io pad的步骤细节~

楼主:
之前简单的认为加.io文件就会解决pad的问题,还是想的简单了,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你的网表含有pad单元么?加IO的lef了么?

楼主:
    网表里没有pad单元,DC时我没有带pad综合,但encounter里不是可以加.io文件么,标准单元和IO pad的lef加了。
    前辈如果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网表中没有,那就是没有,你设置io也没用

另一个角度考虑,网表中没有IO,最后你造出新单元来,FV验证也不对呀

DC的时候把IO加进去,或者单独写个IO的网表

网友:
encounter io file是基于加好的io好吧,

没加io 的,要dc加好,手工调用就比较累了,每个net都要connect_ne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我试试在DC里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