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在ICC或EDI下antenna没问题却被calibre查出来的?

楼主(2012-05-02):
有没有童鞋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基于的rule 不一样,会有少数差异,以calibre为准。

网友:
很正常啊,以calibre为准, layout里面改好了

网友:
正常,我前一个项目就是这样的,EDI没里没天线,但是calibre就有。解决方法是在总图里改,一般是和数字PORT连接的线会报出天线,很少有内部的天线,有内部的天线自己改,但是要注意不要影响了PR的结果。

网友(2013-09-16):
我也是,现在检查出是inputport的antenna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