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降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5-02):
一般要求电压降控制在5%之内,这指的是静态电压降呢,还是动态电压降啊?我在用EPS做early rail analysis时,发现static 和dynamic 这两者出来的结果差别非常大,对于static,IR drop 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对于dynamic,很严重啊,我很难将其控制在5%之内啊!

还有就是我的库中没有decap 单元,只有fillcap,貌似它也是可以修复动态电压降的啊!
但是我添加之后好像没什么改善啊,什么原因啊?

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坐等牛人解答吧。。。只做过静态的

网友:
静态5% 就够了, 动态10% ,

fillercap就是decap啊,

power 分析和设置的input, power number, scaling number等有很大的关系,
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不是看到大的violation就有问题的,

要看 你的芯片估计功耗准确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那个fillcap具体该怎么添加呢?
我都是让工具在整个core里面自动添加的,感觉这样效果不太明显啊!

还有一般可否打横向电源条?
我总感觉打多了很别扭,并且也影响时序!

网友:
静态一般控制在3%(VDD+VSS),动态的peak (VDD+VSS)可能是静态的3~5倍。

加dcap最好的方法是:计算动态IRdrop,根据结果在hot spot加dcap,然后再在其他空地加一些

EPS会告诉你哪里应该加多少的,如果数字太离谱,就是你的power plan有问题了,不是加decap可以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涛哥的指点!

网友C(2013-05-17):
   scaling number是什么?最近在看Apache的redhawk user manual 文中提到scaling power,一直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针对多大尺寸工艺的.感觉3%的要求在咱这太严格

网友(2015-04-15):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要如何判断工具估计的功耗是够准确呢?还有电压降的大小应该是(VDD的电压降+GND的电压降)?

网友(2019-04-08):
引用 网友C:
scaling number是什么?最近在看Apache的redhawk user manual 文中提到scaling power,一直不理解是 ...

功耗反标,redhawk本身分析出的功耗可能不太准确,用其他工具分析出的功耗反标到redhawk,再进行下一步的计算irdrop会准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