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起振

楼主(2012-05-02):
最近在仿真振荡器。 做tran simulation, 在VDD上加几个pulse, 比如从1.2V降到1v再升到1.2V, 但是振荡器还是没有起振。 但是如果在振荡器输出设置初始电压, 给个很小的差别(1mV), 就可以震荡起来了。
一般大家都是怎么做振荡器的tran simulation? 在vdd上加pulse还是在输出设置初始电压?
哪一种方法更可靠呢?

楼主:
大侠们, 快来啊

楼主:
补充一下, 是LC振荡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下,你说的“振荡器输出设置初始电压”,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在option里吧maxstep设置小一点,比如10ps就可以了

网友A:
在帮助文件里有说明,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些扰动和设置初始电压,都可以。在电压上加扰动也可以。但是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振荡器是否满足起振条件。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A:
在帮助文件里有说明,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些扰动和设置初始电压,都可以。在电压上加扰动也可以。但是关键还是 ...

请问要怎么在输出端设置初始电压和加些扰动,在cadence仿真中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