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运放在低频时的相频特性曲线是反相的,对吗?急需解决。

楼主(2012-05-02):
我的运放,看AC特性曲线,幅频特性曲线是正常的;
相频特性曲线的后面部分也是正常的,但是低频部分莫名奇妙的反相,相移180度,
这样对吗?
是不是说在低频时我的运放会振荡?

急需解决!

网友:
从图看,你那低频那是个正极点,如果是的,那肯定是会振荡的,建议做下tran看一下

网友:
感觉是工作点设置不太好,应该没问题。
如果tran分析不震荡就说明是可以稳定。

网友:
确定你的极性没有接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debug,没见过这样的 phase

楼主:
跑TRANS验证,没问题的,工作很正常。
其他指标也很正常。

运放是折叠CASCODE输入级,带增益增强(内部两个小环路,应该是对的),输出AB类,结构很平常。
应该两个主要极点,一个频率很低,一个在150MHZ附近,
零点补偿次极点。
正极点怎么引入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电路图

网友:
不解,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是

楼主:
可能是仿真方法的问题,
换了一个方式,用STB跑,调用iprobe,

跑出来的结果曲线趋势恢复正常。两种仿真方式得出的结果有些出入。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的。
多谢各位的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