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不同工艺下的宽长比怎么处理

楼主(2012-05-02):
我有一个tsmc0.25工艺下的电路图及各个管子的宽长比,我现在想在tsmc0.18工艺下仿真,我该怎么弄呢?跪求各位大神指点1

网友:
如果管子尺寸.18允许的话,改好model名字,添加库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问题:我有一个在tsmc0.25um工艺下的电路图及各个管子的宽长比,我现在想在tsmc0.18um工艺下进行仿真,那么0.25工艺下的宽长比就不合适了,我该怎么得到0.18工艺下的宽长比呢,我们老师说可以找到“按比例缩小”的经验公式什么的,我找不到啊。。。求高人指点

楼主:
求大神知道啊

网友(2019-02-20):
这个我也想知道,楼主现在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