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如何做个除3电路

楼主(2012-05-02):
请问如何做个除3电路 ,向上取整,比如10/3=4

网友:
怎么有这种奇怪的需求啊

网友:
除法器,选择一个吧,循环位移减小,
得到最后值,根据余数 非零加1

网友:
假设输入为 Xin, 根据 Xin 的最低位是否为零判断为偶数Xeven或奇数Xodd
Xeven 加 2, Xodd 加 1, 这样得到 X
然后用乘法器, 譬如 Altera的 18位乘法器
2^18=262144里面最大的3的倍数是262143, 它的1/3是87381
X乘以87381后右移18位,可得所求输出 X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