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较大电路,速度如何提升??

楼主(2012-05-02):
在仿真一个较大电路时,一般设置哪些option来加速仿真
还有如果生产单一的.tr0文件,则可能会很大,造成波形很难打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限制每一个输出文件的大小吗?

网友:
probe 不要PROBE 全部點
分段SIM
前面用粗點 一開始  .tran  100u 1m  1u 1.2m

或用 fast spice

spice 也可以 LOAD NODE

有的 fast spice 輸出可以分段
1m~2ms   2ms~3ms

hspice 新版有沒加入不確定

网友:
顶楼上,用probe
你想看那个点或是电流,指定一下就好了。快躲了

网友(2012-06-30):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hspice可以像spectre中一样使用 multithread 吗?

网友:
如何分段呀?是对不同时间段用不同的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