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门控时钟,怎样判断门控单元是否起到了作用

楼主(2012-05-02):
最近对先前的设计进行了改进,按改进方案来说,改进后肯定能降功耗,但新改进的设计在DC综合时插入门控时钟(使用的insert_clock_gating),此时DC报出来的功耗就比没改进之前要大,而且版图后仿出来功耗比DC报出来的功耗还要大接近一倍。
      在以前的设计中,后仿出来的功耗都会比DC报出来的低10%~20%,但现在的后仿出来的功耗竟然比DC报出来的功耗要大一倍,感觉好像是门控时钟没起作用。
      DC综合门控时钟,请问怎样判断门控单元是否起到了作用?

网友:
1)是否有使能逻辑
2)fanout是否大于规定的数值

CG是否起作用,在后仿的结果里面看相应的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设计里面有使能逻辑。fanout没有超过规定的数值。  从后仿的结果看,插入门控和未插入门控时功耗接近,感觉门控没起作用。
   但之前的设计加入门控后功耗会有较大程度的减小,这次加入门控后没啥变化,不晓得哪儿有问题,因为DC综合时TCL脚本的约束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你的理解有误,fanout没有超过CG规定的min数值时,是不会插入CG单元的

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条件不同造成的,找出根源不应该是难事
首先要保证2个网表的综合使用同版本的工具,同样的RTL(只改动节省功耗的部分),相同的约束/WLM/DRV,如果用到激励的话,也要相同,这时再比较2个netlist的功耗。如果还是差1倍以上,就看具体哪个module引起的,一点一点缩小范围

网友:
可能是设计太小了

楼主:
嗯,懂了,谢谢版主,我再试试

网友(2012-07-18):
回复 网友A:

    做门控时钟  你的各个模块直接的使能咋样协调的??我想让一个模块工作完  另一个模块开始工作   同时当前模块停止工作   但是不知道咋样协调   你能否告知一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