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时钟

楼主(2012-05-02):
求助,用51单片机做一个数字时钟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2014-10-24):
你是要做CLOCK还是做数字振荡源?

网友:
如果做钟表的钟,你直接找个有RTC,real time clock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
推荐用ds12c887,直接端口操作,没有时序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2015-11-23):
数字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