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MM中vmm_channel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哪位高人能够解释一下vmm_channel中的active slot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有点不明白啊!先拜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用在producer/customer模型中,否则,只需要使用get或peek就可以了。
具体看源代码吧。

网友(2012-07-27):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annels is the active slot. The active slot keeps track of
the currently active transaction, allowing transactors to fill a channel without
retaining references to each transaction. The functions activate(), start(),
complete(), and remove() modify the active slot status so a consumer can
update the transaction status as it is processed. Typically, a channel consumer
should use the active slot and a producer should use put() followed by a
wait_for(ENDED) indication.

看看golden reference中和vmm_channel有关的内容就清楚了。

网友:
何必讲的那么抽象呢?其实是SV里面的mailbox的替代物,相较mailbox提供了更多的方法

网友(2012-11-25):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slo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