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中的一些问题,如延迟#等

楼主(2012-05-03):
本人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的大神们。
1.在Verilog里面,#NUMBER
#NUMBER表示延迟多少,那么在Verilog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不过在综合的时候,综合器对#是不识别的,只能在仿真的时候才可以用,不知道“#”实现的原理是什么呀?

2.always@(posedge clk)
begin
......
......
clk <= xx
end

有木有这种写法?就是一个模块里面,自己决定自己模块的时钟激励,
从而不依靠别的时钟模块,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当然,相应的控制使能等信号还是有的。
不过总感觉有些别扭,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否解释下。谢谢了!
本人新手,问这些问题还望大神们别见笑~~~

网友:
延迟#符号在仿真中模拟DFF的CKQ时间, 因为从数据在时钟沿进DFF到DFF的Q端是有时间延迟的。 针对你第二个问题, 我还没有那样试过, 也就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估计是你想做时钟的切换哈, 你可以写一段那样的代码仿真一下, 你看看会出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你可以自己触发从而产生时钟,书上说只要是非阻塞赋值就行,但是书上说不建议这种方法,个人建议,这种代码没有什么用,真正的时钟还是需要外部输入,才能分频或者倍频,做做仿真就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说的很有道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