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火急】Pmos管衬底接地!?火急!!!

楼主(2012-05-03):
如图所示,分析确认左上角及下方管子为p管,中间为mos电容,周围内环(没有封口,为何?也没有从这边走线)、外环通过第一层金属直接连在一起接地了!个人认为内环应该是接阱的,但是为什么接地了呢!   中间再也找不出p管的衬底从哪里引出接高电位了。可能情况有:
1. 接地,从没见过。。。
2.悬空,n阱悬浮
3. 里面都是n管...电路功能不对。

这电路是RFID天线整流部分的电路,研究过电荷泵的应该都知道 高低电位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在每一级中不存在高低电位,衬底接法比较纠结,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指点啊!!!!!

楼主:
没有人懂么!~

网友(2012-07-18):
衬底接法比较纠结,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指点啊......

网友:
接去最终稳态时的最高电压,在刚开始start up时衬底接地电位是允许的,但是设计时要考虑latch up的问题。

网友(2013-06-08):
"分析确认左上角及下方管子为p管,中间为mos电容"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确认的

网友:
没细看你的电路和问题,只能告诉你有的工艺的管子衬底是可以悬浮的 也就是floating的。

网友(2019-08-01):
这个是不是用了SOI的工艺,SOI工艺中的衬底能够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