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使用altera DDR2 IP后Bank上的Vref管脚问题

楼主(2012-05-03):
这几天一直调试altera的DDR2 IP,但怎么也不通,IP核的local_init_done信号一直为0,代码应该没问题,用的是IP自带的例子,后来测量硬件信号,发现DDR2 所在bank的Vref管脚上有1.67v电源输出,电路原设计是给这个vref管脚一个输入的0.9v的参考电压,我们把电源输出芯片的管脚抬起来,即不让其输出0.9V,这时量FPGA上的Vref管脚,有电压1.67v输出,我查了文档,文档上只说对于Vref管脚给0.9V输入,没有说要特别处理,同时Vref管脚也可以当普通IO用,是不是不配它就FPGA就默认为它为Bank的Vref管脚呢?还是默认作为普通IO?作为Vref管脚时有1.67v电压输出这正常吗? 谢谢!

网友:
不是vref的问题,这个脚接0.9v就可以
找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3-06-20):
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 的呢

网友(2013-11-0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啊?谢啦!

网友:
VREF就直接+0.9V的电压就可以了,不用做什么设置。

网友:
如果能保证板上走线没有问题,那你好好研究一下IPcore设置的各项参数和ddr芯片用户手册上的参数是否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