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里数字到模拟接口信号同步问题

楼主(2012-05-03):
请问SOC里数字到模拟接口信号同步问题大家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现在项目中接口信号几百个,只要组合逻辑的输出就有可能产生glitch
如果都用DFF同步一下,浪费的面积太大,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
你可以选择在数字端口用上升或下降沿同步, 然后在模拟端口用相反的时钟沿来采样数据。在数字的输出端口还是用DFF同步一下, 如果采用纯组合逻辑做为输出,会产生glith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在模拟端口的时序不好控制,不同的工艺产生的组合逻辑延迟不一样, 不利于移植, 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端口上的时序不对的话会严重影响到芯片的功能, 相比功能正确的风险, 浪费点面积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