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ahb总线怎么连接ddr memory?

楼主(2012-05-03):
需要给ddr controller包裹一个slave interface吗?望牛人指教,感谢万分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ahb-> ddr controller  的 interface。

楼主:
那就是说所有IP必需有一个ahb/apb接口的master/slave的interface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的ddr controller IP都是带有可配置的AMBA总线接口的,比较多的是AHB和AXI接口

网友:
我在fpga上做的实验,axi可以接到ddr上。

网友(2012-06-10):
肯定要有一个bridge了,转换接口。你懂得。

网友(2017-05-27):
DDR的控制上会有AHB Interface的借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你的DDR_Ctronller的接口是什么,如果是AHB,那就直接接,如果是其他接口,要做一个bridge,来转换。AHB访问DDR是不是比较慢速了?你这应该跑的要求性能不高

网友:
有接口最好,没有就设计一个

网友(2017-08-31):
一般的商用DDR IP都会有APB,AXI和AHB总线接口的,一般总线也是IP,也会有master/slave interface,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如果总线不是IP,就需要自己做一个slave的接口跟DDR Controller接上。

网友(2019-05-29):
有没有详细的例子,讲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