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 出错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楼主(2012-05-03):
在使用ADE界面进行Hspice仿真的时候,当产生网表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错误:*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程序终止,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是在IC5141下调用ADE界面的,icfb版本: version 5.1.0 07/29/2010

网友(2013-10-22):
有没有解决呀?哦也遇到这样的proble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在.cdsinit 里添加加载HSPICE的接口,直接在ADE里用HSPICED仿真器就可以了,有问题可以邮件:zuohgjian@sohu.com

网友(2015-01-29):
同问啊,用hspice仿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用hspiceD就可以,但是hspice的功能要比hspiceD多,所以还是想用hspice,有没有大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B(2021-12-16):
请问题主解决了嘛,我使用IC617,specture跑仿真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s %s', argument #3 is nil"

网友C(2023-05-17):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解决了嘛,我使用IC617,specture跑仿真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 ...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24-08-14):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

请问你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

网友(2024-09-23):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主解决了嘛,我使用IC617,specture跑仿真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 ...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