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怎么VIA12HV的type都找出来?

楼主(2012-05-03):
routing时候有VIA12和VIA12Hv两种via,在routing后有VIA12HV有DRC error,所以想把VIA12HV换成VIA12
,怎么选所有的VIA12HV呢?

网友:
get_vias * -all -filter  "via_master==VIA12HV"

楼主:
谢谢~
试了是可以的~
先用get_via再set_attribute统统换成VIA12~
不过发现不是所有VIA12HV都有问题,只能先手动修改drc error了

网友(2013-10-08):
回复 楼主:

请问VIA12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