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请教

楼主(2012-05-03):
大家好!

我在用SMIC0.13um工艺做LVS时,总是出现不能识别dummy电阻的问题,显示的错误是:malformed device rppsab_ck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dummy电阻咋接的啊?是都接地吗?

网友:
可能是 layer 有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mmy电阻的两端都是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最新的PDK,应该不会出错的啊。
我再试一次。

网友:
如果是调用的CELL自己没改过的话
那就查查dummy电阻相关的连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刚试了,就对一些电阻电路做LVS,旁边加dummy,LVS的结果是电路和版图都match,就是冒出来个malformed device rppsab_ckt

有可能是我的cadence版本低了的缘故,因为SMIC要求cadence IC5141 USR5以上的,而我只有USR3.

再努力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下netlist rppsab_ckt行是不是X开头了
是的话就无法过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X开头的代表什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的netlist是不是有添加了empty_subckt什么的,
.subckt rppsab_ckt plus minus
.ends

定义了rppsab_ckt是instance,
x开头的是instance,R开头的是电阻
M开头的是MOS管...
所以这种情况你dummy的电阻软件不把它当作电阻过滤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可能在轉換 GDS layer 不隊
也有 可能是 LVS OPTION 選項
設定 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跟版本无关,否则你的function res在LVS时也会出错。
可以试着将dummy res两端先不连在一起,看是否能抽出该电阻。如果可以,说明你的LVS options出了问题;如果不可以,说明该dummy res layout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rule里面对器件的端口层次重复引用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经过一番折腾,我发现SMIC 0.13um的电阻dummy不能由我们来加,而是在电阻版图的cell的parameter里面有这么个选项right dummy or left dummy,点击其中一项就可以在版图的左边或者右边多出一个dummy,但是只能加一个dummy,不能加两个以上的。使用这个dummy来做LVS就可以了,也不会报dummy电阻错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好人~还来报告进度~~~那是SMIC家的关系还是先进的工艺都这样?是有什么讲究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过很多工艺,只发现这个SMIC是这么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这个,。。。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佬,请教这种情况怎么修改呢?layout识别成instance,网表定义的是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