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cs编译verilog+vhdl

楼主(2012-05-03):
我用的编译命令是vcs -RI +v2k -f  **.lst ,编译vhdl文件报错。vhdl注释用的是--,verilog用的是//。

网友:
可以使用VCSMX,专门用于verilog和vhdl混合仿真的

网友:
学习了,VCSMX
之前我都是用vlogan 和vhdlan分别进行的,现在学习了用VCSMX来混合仿真,多谢

网友(2014-08-16):
可以使用VCSMX

网友(2014-10-30):
我们的项目现在也有vhdl。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命令呢

网友(2015-04-02):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vcs可以去编译仿真的吧,不要非得安装vcsmx吧?恳请回复,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vcsmx201209

网友(2016-04-15):
回复 网友A:

能请教一下怎么一起编译的吗?

网友(2017-04-07):
回复 网友B:

   用vcsmx如何混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