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好,弱问个基本的语法问题

楼主(2012-05-03):
在verilog中,b <= a + 'h3
在编译的时候,‘h3的位数会和a的位数一样不?

如果b是4位的,a是3位的,’h3需要指定为3‘h3么?

网友:
随便,写不写都一样

网友:
在verilog设计中 你不指定数据的位宽, 工具会有个默认值的, 默认为32或者64位。 推荐在写代码的时候指定数据的位宽。

网友:
基本上会默认32位,还是写一下位数比较好

网友:
如果作CDC检查的话,会报警告的,但一般总和工具会给你优化掉

网友:
写一下吧 最好写成参数 这样方便修改

网友:
最好要写,特别是你这种牵扯到两个数据比较大小、比较是否相等的时候。

网友:
写!这是良好的RTL编码风格!原因很简单,便于别人阅读和自己审查!

网友:
原则上最好注明位数,不要为了省一点功夫,到头来如果出错,排错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