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读入verilog网表错误

楼主(2012-05-03):
icc读入verilog后出现Module 'DFFRHQX1' is not defined这样的错误,使用的库是论坛上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1894&highlight=tluplus

网友:
直接打开lib看看有没有
或者report_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开看过了,有这个单元啊。

网友:
那就检查search_path, 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
还有,你能保证lib和db是一致的吗?网上乱转的东西,多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再试试,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个库,icc可以读入verilog网表了,
    我创建mw库时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这个对以后的操作有影响么?
    icc_shell> create_mw_lib  -technology /home/mikiah/smic/smic018/smic018logic/aci/sc-x/apollo/tf/smic18_6lm.tf -mw_reference_library {/home/mikiah/smic/smic018/smic018logic/aci/sc-x/apollo/smic18} -bus_naming_style {[%d]}  -open  ZDVC001.mw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home/mikiah/smic/smic018/smic018logic/aci/sc-x/apollo/tf/smic18_6lm.tf.
Warning: ContactCode 'CONT1'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unitMinResistance'. (line 480) (TFCHK-014)
Warning: ContactCode 'CONT1'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unitNomResistance'. (line 480) (TFCHK-014)
Warning: ContactCode 'CONT1'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unitMaxResistance'. (line 480) (TFCHK-014)
Warning: Cut layer 'VIA12'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1'. (line 498) (TFCHK-092)
Warning: Cut layer 'VIA23'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2'. (line 516) (TFCHK-092)
Warning: Cut layer 'VIA34'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3'. (line 534) (TFCHK-092)
Warning: Cut layer 'VIA45'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4'. (line 552) (TFCHK-092)
Warning: Layer 'METAL1'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535 or 0.485.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2' has a pitch 0.6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1 or 0.56.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6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1 or 0.56.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3'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6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32 or tripled pitch 1.9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61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6' has a pitch 0.95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32 or tripled pitch 1.98. (TFCHK-050)
Technology file /home/mikiah/smic/smic018/smic018logic/aci/sc-x/apollo/tf/smic18_6lm.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ZDVC001.mw}

网友(2012-07-17):
回复 网友B:

    楼主后来换的库能发我一下吗?我也是用我现在的库,出现跟你最开始一样的问题,我想换个库试试,看是不是我的库的问题
  邮箱 06214038@bjtu.edu.cn  不胜感激呀~~

网友(2012-09-14):
楼主,能把你的库发给我吗?现在也碰到同样问题了!邮箱 641602698@qq.com!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否解决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感谢楼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吗???什么原因导致的  知道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本的原因应该是ICC没有找到那个cell的milkyway库,也就是那个cell的fram有问题。可以用Milkyway打开那个cell的FRAM看看.

网友:
可以参照下面的方法。
http://bbs.eetop.cn/thread-209153-1-1.html

网友(2018-05-19):
楼上这个是正解,可以去SC里面看CEL之类的文件夹里的名字,一般会时AND2X1_1或者AND2X1?1,需要改成AND2X1:1,必须是:才可以被识别。

网友(2020-03-29):
楼主能够把tf库分享一下吗  邮箱 1510323477@qq.com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