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取CDL时让电阻例化?

楼主(2012-05-03):
如何提取CDL时让电阻例化?一般为了layout的方便,电路中会标出电阻的W/L,所以提取的电阻CDL会这样:RGPS_1 net1 net2 $[RGPNC] $W=1u $L=10u
但这样hspice时仿真需要修改 加上电阻值或把电阻例化,形如这样:XRGPS_1 net1 net2 RGPNC W=1u L=10u
求助,如何提CDL时就能把电阻的CDL提出如第二种?

网友:
叫网管把,PDk工具没装好

楼主:
回复 2# gadflybook 有没有自己可以解决的方案啊?期待高手啊

网友:
是在cadence 里产生CDL吗? 如果这样的话,建议产生Hspice format 就可以了

网友:
Synopsys's Hercules provides an utility command : nettran
It could translate CDL to SPICE for simulation. Check it. FYI.
Or
Write a parser to translate CDL to SPICE.

网友:
或者你打开enviroment,然后把仿真器选成hspiceD,然后netlist->create,在save as中填入路径和文件名,这样的网表hspice也是可以仿真的(记的把上面一堆东西给注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型里没有HSPICED,这样这个不行

楼主:
是的,用Export-->CDL方法提的,netlisting mode 为digital,请问怎样选产生Hspice format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我的说的做一遍,有疑问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做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坐过,咋知道

网友:
Step 1: check (and try) if you get to generate correct netlsit from hspiceD views. -> You already mentioned your library did not have hspiceD views.

Alternative: use a (sed/awk/perl) script to post-process the CDL netlist.

    RGPS_1 net1 net2 $[RGPNC] $W=1u $L=10u

In your specific case, since you only need to post-process the resistor netlist format, it can be done by a fairly simple "sed" script.

Contents of the sed script (for instance, let me call it raw.sed) is as follows:

   s/\$\[//
   s/\]//
   s/\$//g

Excecute the following command under Linux:

   sed -f raw.sed YourNetlistFileName > raw.out

, where YourNetlistFileName is the name of original netlist file.
Check and see if the processed netlist in raw.out has the format you need.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But i dont want to modify my netlist manully everytime.
do you have any other meth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is is not manual editing.
This automation is executed by (Unix/Linux) shell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