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变电容仿真

楼主(2012-05-03):
我仿真电容的Q值的电路如上图所示,我是根据仿真电感的电路推出来的,不知对不对,我进行sp仿真后,提取Z参数,然后用虚部除以实部的Q,但是我得到的Q值才为12,电容的Q值不会这么低啊。还有我也是用这种电路仿得电感的Q值为52,应该也没这么高啊,是smic0.13的库,不知有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我们仿真电感或者电容的时候一般是加一个50欧port(和你的一样),还有另一端要接地,用SP扫描S11,然后算出Z的虚部和实部,计算Q,一般130n工艺的电感在5G的时候是10多一点(当然这也看内半径和圈数),Q值52确实是高了点

网友:
你变容管Q不对是不是你给的偏压不对?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没仿真过变容管的Q,但是变容管的Q确实是随偏压变化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是不能接地的,因为接地后电感一端的寄生电容电阻就会被短路掉了,这样测得的Q之肯定偏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实没有考虑给偏压值的问题,我好像就随便给了一个5v的电压, 那偏压应该给多少?有什么定偏压的值呢?

网友:
可变电容 5u * 1u 那容值會多大 ?

网友:
拿SMIC013跑了下,差分电感在5G左右的时候,果然Q是差不多有50,感觉比一般的工艺高不少

网友:
回复  seles314

  我确实没有考虑给偏压值的问题,我好像就随便给了一个5v的电压, 那偏压应该给多少 ...
引用 楼主:

var的偏压看你应用场合了,一般是-vdd到vdd范围内,smic13变容管的Q我仿真出来也很低,还不到1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问老板了,他说让我自己先把电感的版图抽后仿自己连接接地端建立个symble,在进行仿真,试试吧

网友(2014-05-22):
楼主,Q值仿真如何设置的

网友(2015-12-15):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好。
    我看到有些文章介绍,MOS型变容管按SDB的接法不同是分工作区域的。
    但库里的这个变容管只有两个端口。
    请问楼主知不知道这个变容管是工作在哪个区域的?

    还有,如果我用一个NMOS/PMOS来接成一个变容管的话,其性能和这个变容管会一样么?

网友:
竟然把我回的陈年老帖翻出来了.....
当年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清楚了,SMIC13nm下电感按照早期的PDK model跑出来Q确实有50,感觉也不合理,结果实际tapeout出来后远低于这个值,会造成VCO输出的swing比设计目标的小,被SMIC坑了一把。不过后续更新的PDK把电感的model更新了就比较准了。

网友(2017-06-22):
请问,图上的这种可变电容分正负极吗?

网友(2021-12-16):
可变电容的q值跟偏压相关,电容大的时候Q值小,电容小的时候Q值大。CV,QV曲线变化趋势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