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不到emac

楼主(2012-05-03):
在使用ise生成网口IP的时候,明明有使用到其中一个模块emac
如下:
//------------------------------------------------------------------------
    // Instantiate the EMAC Wrapper (emac.v)
    //------------------------------------------------------------------------
    emac  v5_emac_wrapper_inst
但是,在ISE中实现的时候,却无法找到这个模块,也不显示缺少这个模块。
综合的时候报错:

ERROR:HDLCompilers:87 - "ipcore_dir/emac/example_design/emac_block.v" line 371 Could not find module/primitive 'emac'

不知道这是否跟ISE是破解版有关系呢?还是其他一些问题,求解答。

网友:
可以打开wrapper file 看看emac例化的是哪个ip,是不是那个它ise不认
破解不清楚哦,一般情况应该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Title      : Virtex-5 Ethernet MAC Wrapper Top Level
// Project    : Virtex-5 Ethernet MAC Wrappers
//-----------------------------------------------------------------------------
// File       : emac_block.v
//-----------------------------------------------------------------------------
// Copyright (c) 2004-2008 by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text/file contains proprietary, confidential
// information of Xilinx, Inc., is distributed under license
// from Xilinx, Inc., and may be used, copied and/or
// disclosed only pursuant to the terms of a valid license
// agreement with Xilinx, Inc. Xilinx hereby grants you
// a license to use this text/file solely for design, simulation,
// implementation and creation of design files limited
// to Xilinx devices or technologies. Use with non-Xilinx
// devices or technologies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and
// immediately terminates your license unless covered by
// a separate agreement.
//
// Xilinx is providing this design, code, or information
// "as is" solely for use in developing programs and
// solutions for Xilinx devices. By providing this design,
// code, or information as one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of
// this feature, application or standard, Xilinx is making no
// representation that this implementation is free from any
// claims of infringemen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 obtaining any rights you may require for your implementation.
// Xilinx expressly disclaims any warranty whatsoever with
// respect to the adequa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 but not limited to any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that this
// implementation is free from claims of infringement,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
// Xilinx products are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life support
// appliances, devices, or systems. Use in such applications are
// expressly prohibited.
//
// This copyright and support notice must be retained as part
// of this text at all times. (c) Copyright 2004-2008 Xilinx,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EMAC block level Verilog design for the Virtex-5
//               Embedded Ethernet MAC Example Design.  It is intended that
//               this example design can be quickly adapted and downloaded onto
//               an FPGA to provide a real hardware test environment.
//
//               The block level:
//
//               * instantiates all clock management logic required (BUFGs,
//                 DCMs) to operate the EMAC and its example design;
//
//               * instantiates appropriate PHY interface modules (GMII, MII,
//                 RGMII, SGMII or 1000BASE-X) as required based on the user
//                 configuration.
//
//
//               Please refer to the Datasheet, Getting Started Guide, and
//               the Virtex-5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User Gude for
//               further information.
//-----------------------------------------------------------------------------

`timescale 1 ps / 1 ps

//-----------------------------------------------------------------------------
// The module declaration for the top level design.
//-----------------------------------------------------------------------------
module emac_block
(
    // EMAC0 Clocking
    // TX Client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TX_CLIENT_CLK_OUT_0,
    // RX Client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RX_CLIENT_CLK_OUT_0,
    // TX PHY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TX_PHY_CLK_OUT_0,
    // EMAC0 TX Client Clock input from BUFG
    TX_CLIENT_CLK_0,
    // EMAC0 RX Client Clock input from BUFG
    RX_CLIENT_CLK_0,
    // EMAC0 TX PHY Clock input from BUFG
    TX_PHY_CLK_0,
    // Speed indicator for EMAC0
    // Used in clocking circuitry in example_design file.
    EMAC0SPEEDIS10100,
    // Client Receiver Interface - EMAC0
    EMAC0CLIENTRXD,
    EMAC0CLIENTRXDVLD,
    EMAC0CLIENTRXGOODFRAME,
    EMAC0CLIENTRXBADFRAME,
    EMAC0CLIENTRXFRAMEDROP,
    EMAC0CLIENTRXSTATS,
    EMAC0CLIENTRXSTATSVLD,
    EMAC0CLIENTRXSTATSBYTEVLD,
    // Client Transmitter Interface - EMAC0
    CLIENTEMAC0TXD,
    CLIENTEMAC0TXDVLD,
    EMAC0CLIENTTXACK,
    CLIENTEMAC0TXFIRSTBYTE,
    CLIENTEMAC0TXUNDERRUN,
    EMAC0CLIENTTXCOLLISION,
    EMAC0CLIENTTXRETRANSMIT,
    CLIENTEMAC0TXIFGDELAY,
    EMAC0CLIENTTXSTATS,
    EMAC0CLIENTTXSTATSVLD,
    EMAC0CLIENTTXSTATSBYTEVLD,
    // MAC Control Interface - EMAC0
    CLIENTEMAC0PAUSEREQ,
    CLIENTEMAC0PAUSEVAL,
    // Clock Signal - EMAC0
    GTX_CLK_0,
    // GMII Interface - EMAC0
    GMII_TXD_0,
    GMII_TX_EN_0,
    GMII_TX_ER_0,
    GMII_TX_CLK_0,
    GMII_RXD_0,
    GMII_RX_DV_0,
    GMII_RX_ER_0,
    GMII_RX_CLK_0 ,
    MII_TX_CLK_0,
    GMII_COL_0,
    GMII_CRS_0,
    // MDIO Interface - EMAC0
    MDC_0,
    MDIO_0_I,
    MDIO_0_O,
    MDIO_0_T,
    // Host Interface
    HOSTCLK,
    HOSTOPCODE,
    HOSTREQ,
    HOSTMIIMSEL,
    HOSTADDR,
    HOSTWRDATA,
    HOSTMIIMRDY,
    HOSTRDDATA,
    HOSTEMAC1SEL,
    // Asynchronous Reset Input
    RESET
);

//-----------------------------------------------------------------------------
// Port Declarations
//-----------------------------------------------------------------------------
    // EMAC0 Clocking
    // TX Client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output          TX_CLIENT_CLK_OUT_0;
    // RX Client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output          RX_CLIENT_CLK_OUT_0;
    // TX PHY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output          TX_PHY_CLK_OUT_0;
    // EMAC0 TX Client Clock input from BUFG
    input           TX_CLIENT_CLK_0;
    // EMAC0 RX Client Clock input from BUFG
    input           RX_CLIENT_CLK_0;
    // EMAC0 TX PHY Clock input from BUFG
    input           TX_PHY_CLK_0;
    // Speed indicator for EMAC0
    // Used in clocking circuitry in example_design file.
    output          EMAC0SPEEDIS10100;
    // Client Receiver Interface - EMAC0
    output   [7:0]  EMAC0CLIENTRXD;
    output          EMAC0CLIENTRXDVLD;
    output          EMAC0CLIENTRXGOODFRAME;
    output          EMAC0CLIENTRXBADFRAME;
    output          EMAC0CLIENTRXFRAMEDROP;
    output   [6:0]  EMAC0CLIENTRXSTATS;
    output          EMAC0CLIENTRXSTATSVLD;
    output          EMAC0CLIENTRXSTATSBYTEVLD;
    // Client Transmitter Interface - EMAC0
    input    [7:0]  CLIENTEMAC0TXD;
    input           CLIENTEMAC0TXDVLD;
    output          EMAC0CLIENTTXACK;
    input           CLIENTEMAC0TXFIRSTBYTE;
    input           CLIENTEMAC0TXUNDERRUN;
    output          EMAC0CLIENTTXCOLLISION;
    output          EMAC0CLIENTTXRETRANSMIT;
    input    [7:0]  CLIENTEMAC0TXIFGDELAY;
    output          EMAC0CLIENTTXSTATS;
    output          EMAC0CLIENTTXSTATSVLD;
    output          EMAC0CLIENTTXSTATSBYTEVLD;
    // MAC Control Interface - EMAC0
    input           CLIENTEMAC0PAUSEREQ;
    input   [15:0]  CLIENTEMAC0PAUSEVAL;
    // Clock Signal - EMAC0
    input           GTX_CLK_0;
    // GMII Interface - EMAC0
    output   [7:0]  GMII_TXD_0;
    output          GMII_TX_EN_0;
    output          GMII_TX_ER_0;
    output          GMII_TX_CLK_0;
    input    [7:0]  GMII_RXD_0;
    input           GMII_RX_DV_0;
    input           GMII_RX_ER_0;
    input           GMII_RX_CLK_0 ;
    input           MII_TX_CLK_0;
    input           GMII_COL_0;
    input           GMII_CRS_0;
    // MDIO Interface - EMAC0
    output          MDC_0;
    input           MDIO_0_I;
    output          MDIO_0_O;
    output          MDIO_0_T;
    // Host Interface
    input           HOSTCLK;
    input    [1:0]  HOSTOPCODE;
    input           HOSTREQ;
    input           HOSTMIIMSEL;
    input    [9:0]  HOSTADDR;
    input   [31:0]  HOSTWRDATA;
    output          HOSTMIIMRDY;
    output  [31:0]  HOSTRDDATA;
    input           HOSTEMAC1SEL;
    // Asynchronous Reset
    input           RESET;
//-----------------------------------------------------------------------------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s
//-----------------------------------------------------------------------------
    // Asynchronous reset signals
    wire            reset_ibuf_i;
    wire            reset_i;
    reg      [3:0]  reset_r;
    // EMAC0 client clocking signals
    wire            rx_client_clk_out_0_i;
    wire            rx_client_clk_in_0_i;
    wire            tx_client_clk_out_0_i;
    wire            tx_client_clk_in_0_i;
    wire            tx_gmii_mii_clk_out_0_i;
    wire            tx_gmii_mii_clk_in_0_i;
    // EMAC0 Physical interface signals
    wire            gmii_tx_en_0_i;
    wire            gmii_tx_er_0_i;
    wire     [7:0]  gmii_txd_0_i;
    wire            gmii_rx_dv_0_r;
    wire            gmii_rx_er_0_r;
    wire     [7:0]  gmii_rxd_0_r;
    wire            mii_tx_clk_0_i;
    wire            gmii_rx_clk_0_i;

    // 125MHz reference clock for EMAC0
    wire            gtx_clk_ibufg_0_i;
    // EMAC0 MDIO signals
    wire            mdc_out_0_i;
    wire            mdio_in_0_i;
    wire            mdio_out_0_i;
    wire            mdio_tri_0_i;
    // Speed output from EMAC0 for physical interface clocking
    wire [1:0]      speed_vector_0_i;
    wire            speed_vector_0_int;

//-----------------------------------------------------------------------------
// Main Body of Code
//-----------------------------------------------------------------------------

    //-------------------------------------------------------------------------
    // Main Reset Circuitry
    //-------------------------------------------------------------------------
    assign reset_ibuf_i = RESET;
    assign reset_i = reset_ibuf_i;
    //-------------------------------------------------------------------------
    // GMII circuitry for the Physical Interface of EMAC0
    //-------------------------------------------------------------------------
    gmii_if gmii0 (
        .RESET(reset_i),
        .GMII_TXD(GMII_TXD_0),
        .GMII_TX_EN(GMII_TX_EN_0),
        .GMII_TX_ER(GMII_TX_ER_0),
        .GMII_TX_CLK(GMII_TX_CLK_0),
        .GMII_RXD(GMII_RXD_0),
        .GMII_RX_DV(GMII_RX_DV_0),
        .GMII_RX_ER(GMII_RX_ER_0),
        .TXD_FROM_MAC(gmii_txd_0_i),
        .TX_EN_FROM_MAC(gmii_tx_en_0_i),
        .TX_ER_FROM_MAC(gmii_tx_er_0_i),
        .TX_CLK(tx_gmii_mii_clk_in_0_i),
        .RXD_TO_MAC(gmii_rxd_0_r),
        .RX_DV_TO_MAC(gmii_rx_dv_0_r),
        .RX_ER_TO_MAC(gmii_rx_er_0_r),
        .RX_CLK(gmii_rx_clk_0_i));

    //------------------------------------------------------------------------
    // GTX_CLK Clock Management - 125 MHz clock frequency supplied by the user
    // (Connected to PHYEMAC#GTXCLK of the EMAC primitive)
    //------------------------------------------------------------------------
    assign gtx_clk_ibufg_0_i = GTX_CLK_0;

    //------------------------------------------------------------------------
    // GMII PHY side transmit clock for EMAC0
    //------------------------------------------------------------------------
    assign tx_gmii_mii_clk_in_0_i = TX_PHY_CLK_0;

    //------------------------------------------------------------------------
    // GMII PHY side Receiver Clock for EMAC0
    //------------------------------------------------------------------------
    assign gmii_rx_clk_0_i = GMII_RX_CLK_0;
    //------------------------------------------------------------------------
    // GMII client side transmit clock for EMAC0
    //------------------------------------------------------------------------
    assign tx_client_clk_in_0_i = TX_CLIENT_CLK_0;
    //------------------------------------------------------------------------
    // GMII client side receive clock for EMAC0
    //------------------------------------------------------------------------
    assign rx_client_clk_in_0_i = RX_CLIENT_CLK_0;
    //------------------------------------------------------------------------
    // MII Transmitter Clock for EMAC0
    //------------------------------------------------------------------------
    assign mii_tx_clk_0_i = MII_TX_CLK_0;

    //------------------------------------------------------------------------
    // Connect previously derived client clocks to example design output ports
    //------------------------------------------------------------------------
    // EMAC0 Clocking
    // TX Client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assign TX_CLIENT_CLK_OUT_0       = tx_client_clk_out_0_i;
    // RX Client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assign RX_CLIENT_CLK_OUT_0       = rx_client_clk_out_0_i;
    // TX PHY Clock output from EMAC0
    assign TX_PHY_CLK_OUT_0          = tx_gmii_mii_clk_out_0_i;

    //------------------------------------------------------------------------
    // Instantiate the EMAC Wrapper (emac.v)
    //------------------------------------------------------------------------
    emac v5_emac_wrapper_inst
    (
        // Client Receiver Interface - EMAC0
        .EMAC0CLIENTRXCLIENTCLKOUT      (rx_client_clk_out_0_i),
        .CLIENTEMAC0RXCLIENTCLKIN       (rx_client_clk_in_0_i),
        .EMAC0CLIENTRXD                 (EMAC0CLIENTRXD),
        .EMAC0CLIENTRXDVLD              (EMAC0CLIENTRXDVLD),
        .EMAC0CLIENTRXDVLDMSW           (),
        .EMAC0CLIENTRXGOODFRAME         (EMAC0CLIENTRXGOODFRAME),
        .EMAC0CLIENTRXBADFRAME          (EMAC0CLIENTRXBADFRAME),
        .EMAC0CLIENTRXFRAMEDROP         (EMAC0CLIENTRXFRAMEDROP),
        .EMAC0CLIENTRXSTATS             (EMAC0CLIENTRXSTATS),
        .EMAC0CLIENTRXSTATSVLD          (EMAC0CLIENTRXSTATSVLD),
        .EMAC0CLIENTRXSTATSBYTEVLD      (EMAC0CLIENTRXSTATSBYTEVLD),
        // Client Transmitter Interface - EMAC0
        .EMAC0CLIENTTXCLIENTCLKOUT      (tx_client_clk_out_0_i),
        .CLIENTEMAC0TXCLIENTCLKIN       (tx_client_clk_in_0_i),
        .CLIENTEMAC0TXD                 (CLIENTEMAC0TXD),
        .CLIENTEMAC0TXDVLD              (CLIENTEMAC0TXDVLD),
        .CLIENTEMAC0TXDVLDMSW           (1'b0),
        .EMAC0CLIENTTXACK               (EMAC0CLIENTTXACK),
        .CLIENTEMAC0TXFIRSTBYTE         (CLIENTEMAC0TXFIRSTBYTE),
        .CLIENTEMAC0TXUNDERRUN          (CLIENTEMAC0TXUNDERRUN),
        .EMAC0CLIENTTXCOLLISION         (EMAC0CLIENTTXCOLLISION),
        .EMAC0CLIENTTXRETRANSMIT        (EMAC0CLIENTTXRETRANSMIT),
        .CLIENTEMAC0TXIFGDELAY          (CLIENTEMAC0TXIFGDELAY),
        .EMAC0CLIENTTXSTATS             (EMAC0CLIENTTXSTATS),
        .EMAC0CLIENTTXSTATSVLD          (EMAC0CLIENTTXSTATSVLD),
        .EMAC0CLIENTTXSTATSBYTEVLD      (EMAC0CLIENTTXSTATSBYTEVLD),
        // MAC Control Interface - EMAC0
        .CLIENTEMAC0PAUSEREQ            (CLIENTEMAC0PAUSEREQ),
        .CLIENTEMAC0PAUSEVAL            (CLIENTEMAC0PAUSEVAL),
        // Clock Signals - EMAC0
        .GTX_CLK_0                      (gtx_clk_ibufg_0_i),
        .EMAC0PHYTXGMIIMIICLKOUT        (tx_gmii_mii_clk_out_0_i),
        .PHYEMAC0TXGMIIMIICLKIN         (tx_gmii_mii_clk_in_0_i),
        // GMII Interface - EMAC0
        .GMII_TXD_0                     (gmii_txd_0_i),
        .GMII_TX_EN_0                   (gmii_tx_en_0_i),
        .GMII_TX_ER_0                   (gmii_tx_er_0_i),
        .GMII_RXD_0                     (gmii_rxd_0_r),
        .GMII_RX_DV_0                   (gmii_rx_dv_0_r),
        .GMII_RX_ER_0                   (gmii_rx_er_0_r),
        .GMII_RX_CLK_0                  (gmii_rx_clk_0_i),
        .MII_TX_CLK_0                   (mii_tx_clk_0_i),
        .GMII_COL_0                     (GMII_COL_0),
        .GMII_CRS_0                     (GMII_CRS_0),
        // MDIO Interface - EMAC0
        .MDC_0                          (mdc_out_0_i),
        .MDIO_0_I                       (mdio_in_0_i),
        .MDIO_0_O                       (mdio_out_0_i),
        .MDIO_0_T                       (mdio_tri_0_i),
        .EMAC0SPEEDIS10100              (speed_vector_0_int),
        // Host Interface
        .HOSTCLK                        (HOSTCLK),
        .HOSTOPCODE                     (HOSTOPCODE),
        .HOSTREQ                        (HOSTREQ),
        .HOSTMIIMSEL                    (HOSTMIIMSEL),
        .HOSTADDR                       (HOSTADDR),
        .HOSTWRDATA                     (HOSTWRDATA),
        .HOSTMIIMRDY                    (HOSTMIIMRDY),
        .HOSTRDDATA                     (HOSTRDDATA),
        .HOSTEMAC1SEL                   (HOSTEMAC1SEL),
        .DCM_LOCKED_0                   (1'b1  ),
        // Asynchronous Reset
        .RESET                          (reset_i)
        );

  //--------------------------------------------------------------------
  // MDIO interface for MAC0
  //--------------------------------------------------------------------
  // This example keeps the mdio_in, mdio_out, mdio_tri signals as
  // separate connections: these could be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 Tri-state buffer.  Alternatively they could be connected to a
  // Tri-state buffer in a Xilinx IOB and an appropriate SelectIO
  // standard chosen.
   assign MDC_0 = mdc_out_0_i;
   assign mdio_in_0_i = MDIO_0_I;
   assign MDIO_0_O    = mdio_out_0_i;
   assign MDIO_0_T    = mdio_tri_0_i;

    // Speed indicator for EMAC0
    // Used in clocking circuitry in example_design file.
    assign EMAC0SPEEDIS10100 = speed_vector_0_int;

endmodule

在这个文件中,一共例化了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gmii_if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第二个就无法找到。

在emac文件中,例化了一个模块

    //--------------------------------------------------------------------------
    // Instantiate the Virtex-5 Embedded Ethernet EMAC
    //--------------------------------------------------------------------------
    TEMAC v5_emac
    (
        .RESET                          (RESET),
        // EMAC0
        .EMAC0CLIENTRXCLIENTCLKOUT      (EMAC0CLIENTRXCLIENTCLKOUT),
        .CLIENTEMAC0RXCLIENTCLKIN       (CLIENTEMAC0RXCLIENTCLKIN),
        .EMAC0CLIENTRXD                 (client_rx_data_0_i),
        .EMAC0CLIENTRXDVLD              (EMAC0CLIENTRXDVLD),
        .EMAC0CLIENTRXDVLDMSW           (EMAC0CLIENTRXDVLDMSW),
        .EMAC0CLIENTRXGOODFRAME         (EMAC0CLIENTRXGOODFRAME),
        .EMAC0CLIENTRXBADFRAME          (EMAC0CLIENTRXBADFRAME),
        .EMAC0CLIENTRXFRAMEDROP         (EMAC0CLIENTRXFRAMEDROP),
        .EMAC0CLIENTRXSTATS             (EMAC0CLIENTRXSTATS),
        .EMAC0CLIENTRXSTATSVLD          (EMAC0CLIENTRXSTATSVLD),
        .EMAC0CLIENTRXSTATSBYTEVLD      (EMAC0CLIENTRXSTATSBYTEVLD),

当我使用debussy打开的时候,也是找不到emac模块的。

楼主:
最后,我重新生成一个IP,使用了不同的名字,也就是可以找到以及识别了。

哎,神奇的ISE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