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最终输出频谱问题

楼主(2012-05-03):
大侠们,晚上好:
     最近在回顾数据处理方法,突然发现以前做的一个sigma-delta ADC出了点问题,在此请教大家,想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sigma-delta ADC有两部分,sigma-delta modulator 和 filter。
  我用的是正弦模拟信号输入ADC,转换结束后,变为正弦数字信号波。
 在modulator输出端,我看频谱用的是fft分析,具体程序如下:
a=abs(fft(data_1modulator(1:65536))*hann(65536)).^2;
plot(10*log10(aaa/sum(aaa)));
得出的频谱和matlab&simulink自带的fft分析模块图形基本一致。

然而在对最终输出的正弦数字信号处理时,频谱就出现问题了,一开始我怀疑是数据流长度不够,或是窗函数的问题,但我试验过后,排除了这两个问题。想了几天也没想出来为什么。在此想请大家帮下忙看看。解答一下。
附上:数据。和图

sigma-delta ADC最终输出正弦数字信号

网友:
数字输出采样点从30-2077,hanning窗,结果如下。ps:是电路仿真结果吗,你做得真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程序怎么写的?我刚试了一下,30-2077的图没你这么好啊。我的程序:
aaa=abs(fft(data_1000Hz(30:2077).*hanning(2048)).^2;
sss=sum(aaa);
plot(10*log10(aaa/sss));

楼主:
知道了。我程序写错了。花了三天,写错了一个括号。⊙﹏⊙b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有这个区别  .*ds_hann 调用的是sd-tool里的hann窗,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行为级还是电路仿真抑或后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为级理想建模仿真,不是具体电路仿真。电路做不了这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 1k-bandwidth 电路级有可能做这么好,所以我才问的。

网友(2020-03-31):
who can share real coding?

网友(2025-06-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一下更正后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