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完扫描链后发现多了几个port

楼主(2012-05-03):
RT,做完DFT后,发现生成的spf文件中多出了几个port。具体为test_se、test_mode、test_modea、data_source、data_sourcea。不知道怎样避免出现这些top-level的port。尝试着进行修改测试约束设置,发现当不进行autofix时,data_source和data_sourcea可以消除,所以初步认定这三个端口可能是由autofix clock和reset及set引起。但是如果希望工具进行autofix,但又不希望添加新的port时应该怎么办呢?
虽然上面三个port可以消除,但是test_mode和test_se仍存在。看了手册说,test_se和test_mode是为set_dft_signal中没有设置type为ScanEnable何type为TestMode时工具自动插入的的port,不加这个ScanEnable的type还好,加上这个type后,反而scan chain无法插入成功。运行insert_dft时说设计处于pre scan阶段,无法正确插入链。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否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指点下。

网友:
creat_test_protocol  then   dft_drc

网友:
set_dft_signal  设置使用existing port 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但我确实是先create_test_protocol再dft_drc。接着insert_dft和dft_drc。并且我使用的是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g只是如果我这个地方的dft_signal不是port而是pin是否可行?

网友(2012-07-05):
pin好像是不行的,dft好像穿不透pin的

网友(2012-09-24):
回复 楼主:
請問一下,你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我發現是把inout port 拿來當作test_se, test_si, test_so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的設計就是要這麼作
之前的backend用dftadvisior可以做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