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a软件Tcl shell模式如何添加rules

楼主(2012-05-03):
leda软件Tcl shell模式如何添加rules,就是例如GUI模式下产生的.leda_config.tcl,这种文件在Tcl shell下调用的脚本中如何引用呢?用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
看看user guide 应该就搜到了吧

楼主(2012-08-22):
回复 网友A:

    当时没找到,现在找到了。

网友(2013-08-21):
怎么添加的啊,具体说说,找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啊?告诉我吧,是什么命令

网友(2013-10-23):
check -config leda_config.tcl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