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的pad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2-05-03):
谁知道FPGA的IO输出信号的幅值一般是多少,在硬件一般设计好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吗?
我用的是 ALTERA Cyclone III ep3c120。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输出峰峰值为3.3v的时钟信号,不知道用这个FPGA能不能产生。

网友:
貌似默认的就是3.3v,你可以量一下,有些板子可以通过跳线改变输出电压,如DE2 70系列

网友:
到assign editor或者pin editor编辑后编译即可。关键是你的驱动电流和工作频率,fpga芯片支持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