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后仿比前仿结果好?

楼主(2012-05-04):
如果后仿结果比前仿结果好,原因是啥?
该如何改进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post layout simulation更好了,还要改进什么?
改到跟前仿一样差?呵呵
而且你太笼统了,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电路,后仿怎么个好法
一般后仿只会更只会差,没人相信vco后仿比前仿跑的还快吧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RF的电路么?我没有做过RF电路的,据说RF后仿会比前仿好。

网友:
因为后仿里的R、C都是理想的,没有电压系数,没有温度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做过后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多出来的寄生rc是理想原件,原来电路上的device还是有model的
而且寄生rc也有cornerd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可能寄生的R C L可能对电路的某些状态有影响,得具体分析。可能对某些指标会变好,某些会变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一个10bit,pipelineAD的后仿,前仿ENOB是9.64bit,后仿是9.70bit。还有其他仿真,比如加了一个单转双电路,ENOB下降了,但还是后仿比前仿好。
我做的不多,总觉得后仿大概应该比前仿稍差点,所以有些怀疑,后仿电路没问题,抽了好几遍,C+CC的,结果几乎没区别。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以为你前仿9.6,后仿10.0了呢
首先,就这么点差别0.06dB你就果断得到结论后仿比前仿好,这点误差可以忽略,
一个是0.1024%,另一个是0.09824%,差别比较小
这只能说明post simulation和pre simulation比较符合
也许postsimualtion netlist 更大,simulation step不一样,结果自然也有所不同
还有就是现在的工艺下,做完layout ,也许headroom 会大一些,这是一些静态参数
我自己做layout时候就知道layout会比schematic好一些,也不做post simulation,等不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讲的自然是寄生的R、C,不需要随便怀疑别人的智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后仿里的R、C都是理想的,没有电压系数,没有温度系数"

本来没怀疑你的智商,现在真怀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神经病一个。

网友:
后仿网表中的mos管会提出各个管子离有源区,还有N well边缘的距离。由于STI的效应,处在有源区或者N well边缘的mos管的物理特性与理想情况相比稍微有所变化,一般model里也会有这些参数。而在前仿时这些不一定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出现后仿比前仿好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一般来说因为寄生RC的影响,后仿要变差的。碰到到后仿结果和前仿结果差不多的情况时,我一般都会特意去查看一下后仿提出来的网表是不是正确的。之前遇到过用calibreview做后仿网表出错的情况,不过用hspice,和 spectre提的网表倒是没碰到过出错的时候。

网友:
这个有可能呀,个别时候稳定性分析,关键看你是什么电路,看什么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抽的netlist是要一句一句对着找么?
之前只是对着后抽和版图找了类型不同的器件中的几个看了看名字,尺寸之类的。太不可靠,是不?
还有问题哈,calibreview是不是对同一个版图的后抽会一直犯同一个错?
把寄生电容删掉再跟版图做LVS可以用来检验后抽是否正确吗?
坐等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啥是“个别时候稳定性分析“呢?
    我做的是10bit,2.5Mhz,pipelineAD,在计算前仿后仿ENOB出现的问题。

网友:
描述的有些笼统,因为前仿真的时候也会人为加入一些寄生元素,但后仿真时可能这些寄生因为比当时设想的还要小一些呢,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发现calibreview网表错误是发现后仿功耗大了很多。然后发现网表中fingers=1的管子出来的W是前仿网表的2倍。之前我查网表一般就看看m>1, fingers>1, segments>1的哪些器件的W有没有正确,然后再比较一下前后仿的功耗。也没找到很好的方法。
    你可以试试你所说的方法,我感觉应该可以比较出来。好像calibre还可以做svs, 比较两个schematic网表。也可以试试用它比较前后仿的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的是PMU,我不能确定你pipelineADC方面的问题,而且我的经验是这个和具体电路是有关系的,因为寄生电阻可能都在不同的电路部分起到的作用不同,也许增大ESR值就对我的电路的稳定性就有好处,但到你的电路中就可能恶化你的参数。这已经是我说个别时候的意思,一般来说,如果你看到后仿真和前仿真有很大区别,那么你分析电路,然后在你认为关键的地方直接加电阻、电容就可以观测到你后仿真的问题。

网友:
做过带隙的后仿真结果比前仿好一点,但是差别不是很大。做过vco的后仿,如果没有提取电源地上的寄生参数的话频率会变高,但是提取了电源地之后频率就变低了很多。

网友(2014-12-18):
我是只求别差太多

网友:
只是一个参考,不用太在意,只要结果是在合理预测范围内就行,仿真的东西都是建立在数学方程之上,有些曲线本身就偏离实际,

网友:
有些电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