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的linux系统忘了用户名和密码,请问有什么方法找回来吗?

楼主(2012-05-04):
装的linux系统忘了用户名和密码,请问有什么方法找回来吗?急问呀,先谢谢了

网友:
转:

当我们忘记linux系统root密码后,SSH不上时,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

使用终端方式进行密码的重设(当然,如果你够"黑",也可以试试),我们

以RH9为例,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1. 系统启动后,在出现grub画面时,用上下键选中你平时启动

linux的那一项,然后按e键

  2. 再次用上下键选中你平时启动linux的那一项(类似于

kernel/boot mlinuz-2.4.18-14 ro root=LABEL=/),然后按e键

  3. 修改你现在见到的命令行,加入single,结果如下:

  kernel /boot mlinuz-2.4.18-14 single ro root=LABEL=/

single

  4. 回车返回,然后按b键启动,即可直接进入linux命令行

  5.用passwd命令修改密码

网友:
肯定是有办法的,不过也不会那么简单,不然系统的安全性也太靠不住了点.

楼主:
恩 谢谢大家 关键是用户名也不记得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关键是用户名也找不到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连icfb 要一起重装??

楼主:
icfb好难装啊,谁有安装步骤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装系统后,所有的一切重来

网友:
去root下面,然后在你的home下面应该就可以看到你的用户了,root的密码你总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