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bootstrap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04):
在进行SAR ADC的项目,目前进行到系统整体仿真阶段。遇到了瓶颈,搞了2周了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前辈们,多多指教啊。

SAR ADC系统包括,bootstap采样电路,电容阵列(cap array),比较器(comp),寄存器和逻辑控制单元(SA Register)。
1、bootstrap采样后,进入cap array上极板,比较器立即比较。
2、通过SA Resigter来选择电容阵列中每一个电容下极板电压。

问题描述:
输入信号高为共模值2.5V,振幅2.5V,频率20k的正弦信号;采样时钟5M。
当输入信号的幅度高于4.5V时,ADC输出严重错误,表现为恒为高,通过理想DAC后位一条高电平直线。而当幅度小时,则无此现象。
截图如下:
电容阵列上极板电压异常-2 -

检查每一个模块后,发现bootstrap采样电路当输入电压较高时,就已经出现了采样不准的情况,考虑是否由于采样失准的原因造成输出错误。
可是,减小输入信号振幅后,输出信号依然在高位出现上述错误。
不解啊,前辈们帮帮忙吧。

网友:
    站内信告诉我你qq,我最近也在搭sar,一起交流下。